这种程序难度有多大(多轴插补)?

楼主(2017-09-19):
(无正文)

网友A:
非常牛的控制。

网友B:
不是才5轴吗?跟主流的6轴还差1轴呢,用专用的运动控制器(小型嵌入式工控机)就能搞定无压力。

网友C:
挺好的,有没有大侠出来为大家讲下控制关键点?

网友D:
速度,精度……可靠稳定性。

网友E:
这是安川MP系列运动控制器的实例,应用了相位同步控制,电子凸轮。
凸轮关系大致如下:
1.工件旋转轴上面的每个工件的周长可以单独做虚轴,从轴是工件旋转轴的360°。
2.工件旋转轴的360°做主轴。工件的加工图形是直线插补或圆弧插补可以分解成对应的X和Y的方程式作为X轴和Y轴运动的从轴。

网友F:
PLC控制的?用的是运动控制器吧;

网友G:
要是普通的PLC那就相当牛,如果是专用运动控制器难度就很低了。

网友H:
好厉害啊!!怎么做的?

网友I:
学习学习!技术总是越学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