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请问各位,松下A5系列F型3KW驱动器报警ERR70.0和70.1这两个报警号是什么意思?说明书查不到,网上也没查到,有知道的老师吗?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好像是欠电压,变频器输入电压或机内电解不好,或电源驱动板不良。

网友B:
参考A6有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接马达动力线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