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求助

楼主(2017-09-20):
一中频加热设备,其输出采用了8个IGBT并联使用,型号为MG200Q2S40.检测这8个IGBT,均正常,能关断,能开通。卸下加上直流24v测试,也能开通关断。用摇表测试其耐压也是正常,但在路工作就是不能工作,报警过流。于是用新买8个IBGT 更换后正常工作了,我就不明白了。这8个IGBT 里是一个有问题还是有几个。如何才能知道那个有问题。用万表检测都是好的。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有些故障是检测不出来的,元件的非线性,有可能谋一块参数发生变化而不配对了。等等!并联使用要求很高,需要配对。我也是一知半解。

网友B:
高频设备对IGBT 要求很严格的,要的要求严到用同一批次的IGBT

网友C:
有些需要测试开通关断延时

楼主:
这东西怎么搞呢

网友D:
在好机子上一个一个去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