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恩变频器报故障,求高手

楼主(2017-09-20):
新变频器,新电机,连着坏了两台变频器,都是报一号报警,逆变单元U相保护。把电机拆了还报警,什么原因引起的报警,变频器厂家说报一号报警就是变频器坏了。求高手

网友A:
电机拆下来还报警,查查电机至变频器的主线。或换一条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电机线从变频输出拆下来了,还报警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说已经坏了两台变频器!这个报警的是第三台吗?我想应该着重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有些时候万用表是检查不出来的,例如电缆露电,电机接口露电。报的上什么警?查一下故障历史记录。新的变频器如果是放置一年的也容易坏变频器,这时应该先用调压器慢慢给变频器送电,直到调到规定的输入电压!如果确保设备没有问题,那就是变频器放置过久或变频器质量问题,变频器质量问题找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