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线体上的到位光电是接到PLC上的输入点的,想取这个信号去控制一个中继的线圈,不知会对PLC的这个输入有干扰吗?请各位大神们指教,谢谢

网友A:
怎么不通过plc的输出控制呢? 节约?

楼主:
不想改变原来的程序

网友B:
可以接上试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C:
这个只是需要在继电器触点加装抗干扰吸收元件,完全可以!
还有就是需要考虑前级信号的驱动能力:PLC的输入点驱动只需要3-7mA即可准确驱动,但是继电器线圈需要30-100mA才能正常驱动,因此前级信号驱动能力不足不能如此做

网友D:
动作不频繁的话,你光电可以先控制继电器呀!继电器其中一个触点进PLC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过中继触点进PLC输入,怕多个故障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动作不频繁的话,你光电可以先控制继电器呀!继电器其中一个触点进PLC点就可以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用中间继电器可以扩展无限路控制。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光电开关控制继电器,然后继电器引出一组触点给PLC,剩下的控制其它东西不行吗?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样只会少故障点,比你直接光电开关进PLC还要好,没有干扰信号的。

网友G:
无该方面经验,应当需考虑负载能力、或许还有线圈放电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C:
其实我们给早期压铸机配置机械手组成自动化生产时经常需要采集压铸机的部分信号做机械手运行和连锁信号,此时我们就是在输入点加装继电器采集相关信号,因为部分信号压铸机是那种输出25mA的接近开关,我们在选用继电器特别关注继电器的线圈工作电流,一般都是15-20mA左右,

网友H:
先用光电开关控制中继再用一个触点接到PLC输入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