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目前有个方案,基本情况如下:一个plc控制四个伺服电机,走位置控制,外加两路模拟量输入,采集压力,还要和上位机通讯,马达的运行由上位机控制,我目前的配置是松下FP-XH C60T的plc,可以控制4个轴的,模拟量参考之前同事用过的AFP0480,可是网上搜索好像该型号已经停产了,所以想用FP0-A80来替代,不知道可行不,若不可以,那么哪个模块可以满足该要求(两路模拟量输入),通信方面采用232接口,松下自带的通讯协议,软件那边搞定就可以,到时候软件只要发送指令启动我这边的中间继电器即可。不知道这样的配置能否满足要求,希望有经验的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过了!

网友A:
你用FP0-A80还要转接模块,就两路模拟量输入还不如用模拟量插件,参考型号AFPX-DA2。

网友A:
你要不走圆弧差补什么的特殊指令,只是定位,斜线什么的用FP0R就够了,还可以直接扩展FP0-A80单元。

网友B:
FP-XH不也同样支持FP-X的背包,加个AFPX-AD2或AFPX-A21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XH不也同样支持FP-X的背包,加个AFPX-AD2或AFPX-A21不就行了;
谢谢!没用过AFPX-AD2,之前有用过的AFP0480已停产,看了资料AFP0RAD4,这个是四路模拟量输入的可以用,在这想请教一下,单纯的两路模拟量输入的话AFPX-AD2和AFP0RAD4是不是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手册上看两路的话好像您推荐的AD2插卡就能实现的吧

网友C:
一个AD2就可以了 再加上一个COM2 COM3之类的通讯卡。 FP XH不是可以控制6轴
4轴更没有问题了

网友B:
AD2扩展卡体积小,编程方便,价格也更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多谢前辈的详解!

网友D:
感觉松下的产品非常丰富,搭配的选择性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