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怎么连电脑?

楼主(2017-09-20):
看资料说是用网线连的,但是没找到网络口,特来请教

网友A:
呵呵;你这老款的,哪来的网口;
4个按键上面的那个塑料壳扣下就看到了;要专用的编程线;

网友B:
这个型号没网口吧,有专用的通迅电缆,你去看下选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这老款的,哪来的网口;
4个按键上面的那个塑料壳扣下就看到了;要专用的编程线;

怪不得找不到网口。如果程序加了密码,我有线也读不出来吧?

网友C:
logo 8!开始才支持网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这老款的,哪来的网口;
4个按键上面的那个塑料壳扣下就看到了;要专用的编程线;

怪不得找不到网口。如果程序加了密码,我有线也读不出来吧?
你有密码就读的出,没有就读不出;

网友D:
回复 楼主:
加密也能读出来

网友E:
logo A7开始之后都有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密也能读出来

具体怎么弄?

网友F:
密码没有就没法玩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密也能读出来

具体怎么弄?
打住了哈,下面有重要提示红色的认真看看。

网友G:
我有一个LOGO,输入有几个点好像可以做模拟量输入的,有时间仔细测试测试。这个LOGO编程软件官网有下载得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G:
LOGO!Soft Comfort V8 (Windows) 完整版软件:
http://w2.siemens.com.cn/download/logo/LOGO!%20V8.0%20%E8%BD%AF%E4%BB%B6.7z
LOGO!Soft Comfort V8.1.1编程软件升级包 (Windows):
http://w2.siemens.com.cn/download/logo/LOGO!%20V8.1%20%E5%8D%87%E7%BA%A7%E5%8C%85%E8%BD%AF%E4%BB%B6.7z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的下载链接

网友I:
自LOGO 0BA7版本后都支持以太网功能,你这个从淘宝淘一根编程线吧 也不贵

网友J:
控制的端口也没有几个,不行就自己用PLC代替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还真没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密也能读出来

具体怎么弄?
打住了哈,下面有重要提示红色的认真看看。

网友K:
0BA6及之前的老版本只能用专用数据线。0BA7及更高版本的0BA8使用网线。

网友L(2017-11-15):
西门子LOGO8

网友I:
你需要一根USB-TTL的编程线  这个版本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