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7-09-20):
变频器  调速电位器 当调到下限 电阻为0 时 ,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影响调整速度的平稳性或速度不可调,换掉就行了,也不贵。

网友B:
没有影响,放心用吧,小信号处理部分

网友C:
可以使用啊

网友D:
对变频器没有影响呀。如果上下限接的是天和地(电源和参考点位),电位器滑动端调到下限0欧姆时就是给定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