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问一下:关于松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否能通用,400瓦的驱动器能否接100瓦的电机来测试!以前用750瓦驱动400瓦没有问题!

网友A:
先确认是同一系列的,再看好二个尺寸是否一致;

网友B:
松下驱动1KW 可以带电机400W,750W.750W驱动可以带400W,100可以带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