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一台普传7600  7.5KW变频器,IGBT泎了3 个!是6个独立组合的的IGBT。换上新的IGBT前,一定要检查G和D极的电阻,一个是30欧,一个是10K.特别是30欧的容易损坏!一般30欧的爱坏。如果不查好电阻的故障,上新的IGBT会再次损坏!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很简单,也很好修,30欧是驱动限流保护电阻连在G极,10K 连接在GE两极间

网友B:
多谢楼主提醒啊

网友C:
7.5KW   用6个IGBT ?

楼主:
是小的,就像场效应管一样大。加上自动7个呢。那也叫IGBT,无非是场效应管内部里加了二极管。微波炉里的不就是IGBT吗?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一个经验点。

网友E:
是的,这两只电阻一旦忽略,很容易重新炸机。全面检测很重要,全测一遍用不了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