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这是因为显像管座老化,可以看到有绿铜绣或者整个显像管座塑料变成蛋青色!必须换个管座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现在还用这样的老式显像管电视机么?很久以前曾经干过家电维修,这样的故障修过成百上千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已经很少了

网友B:
清洗一下管座,也能将就用一段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轻微的可以清洗,然后烤干。但严重的就是洗也没用,我首接触的是整个管座变成鸭蛋青色,看上去就像出厂时的颜色,均匀。以为是那个色正确呢,这种情况是洗不掉的。

网友C:
现在基本上是液晶电视了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按照原样买个管座换上试试 也就几元钱。

网友E:
这个问题算是简单的了
很多人都能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F:
CRT得就管座和高压帽一起更换,液晶的考虑换主板,或主板上的电解电容,某宝很多成品维修板,自己维修比较耗时间,你时间多另当别论

网友G:
这种问题一般是显像管的聚焦电压失常导致的,显像管管座因尘埃、空气湿度等原因,久而久之在座与脚产生导电物质,引起聚焦电压对地(是线路板地)放电影响画面清晰度,但随着显像管灯丝的发热,稍后驱除了湿度改善放电强度,提升了聚焦电压,使电视图像重新变得清晰了。根治方法只有更换质量好的显像管座。

网友H:
CTR彩电、显示器有久了都有这个问题发生,更换管座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错,就是换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也有不知道的,因为没遇上过。谁都有开始的时候。

网友I:
2.3块钱一个管座直接换了

网友J:
换掉显像管管座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没错,坏了就换掉。

网友K:
回复 网友H:
这么多年修彩电就局限在换显像管底座,换高压包,消磁电阻。和电源模块。

网友L:
有几年 家电维修 杂志期期都是管座地广告!

网友M:
最近都修古董电视机??

网友N:
现在这种显像管的彩电快陶钛了吧!主要是管座里绝缘破坏引起的故障,天气湿度大也容易出现类似情况,一般是更换新的尾座来解决问题。

网友O:
前段时间他们换电视给了3台32寸的我,等了个把星期没等到有人来收购,只能当垃圾丢掉了现在可能去了垃圾填埋场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K:
这么多年修彩电就局限在换显像管底座,换高压包,消磁电阻。和电源模块。
高频头不会坏吗电脑块不会坏吗解码块不会坏吗亮度放大电路不会坏吗阴极电路不会坏吗视放电路不会吗后岀来彩电有总线还有存储块不会坏吗举不完的例子,还有行管逆程电容偏转线圈场输出发病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