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威伦触摸屏和连鸿温控表通过485通讯成功了,,,,,但触摸屏会间断性的跳出PLV NO RESPONSE这个东西
  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通讯不好,可能存在干扰什么的,掉线比较频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485就两根线焊接的也可以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没有正常通讯啊,看看线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讯线就两根线,,,没有问题啊。。。也能读取温控表的数值

网友C:
线确定没问题的话,那就应该是设置有问题,再检查一下,把波特率设低一点,设成9600k试一下

网友C:
你是怎么确定通讯成功的呢,你说能读到温度值,读出来的值是否准确,并且是否根据实际温度实时发生变化呢。怀疑读到的数据根本就不对,通讯没有成功。再看下温控表的说明书,检查设置是否正确,485两根线是否搞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触摸屏能读写温控表的设置温度。。。。也能读出实际温度。。。。就是会出现信号不稳定

网友D:
就只做一个读取温度的程序试一下,最好是新建一个,如果就读这么一个数据还有问题,可能就是设置或者接线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线其实就是COM1端口里的两根线,,,,,设置也就那几个地方,,,应该也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