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端子连接图打印问题

楼主(2017-09-20):
EPLAN端子连接图,为可画好后,打印一片黑色,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把底色黑调成白看看电脑上的效果,也可能是端子太密了,端子设置的宽度多少

楼主:
不是,解决了,高人回复:不选黑白打印。

网友B:
你这是色彩设置问题!
黑白模式肯定看不到!

网友C:
涨了知识了,,谢谢你,,,,,,,

网友D:
打印时不要勾选黑白打印就好了,打印之前预览下

楼主:
不黑白打印也有个问题,,就是在黑白打印机上 其它的线条和彩色文字都打不清楚。所以还是在新建符号中自己画个接线端子好用。。。

网友E(2018-05-01):
我晕,我这安装板上可以看到端子,端子连接图里端子表面被覆盖了,看到的就是一个带颜色的长方形(属性里图形预览还是正常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