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现象看本质

楼主(2017-09-20):
以变频器欠压保护为例,造成变频器欠压保护的原因很多。1.输入电压低或缺相。 2.漏电保护掉闸。 3.整流器件损坏。 4.主回路接触期或中间继电器不吸合。 5.霍尔传感器损坏。 6.电机故障或负载重。 7.驱动电路异常。
   所以要正确的判断变频器故障,必须要透过现象【故障码 或故障特点】来判断变频器的故障实质,要有正确的方法。首先要先检查电源,再检查电机与电机线,然后测量变频器。检查整流器件。以上条件有一相不正常,变频器都可能报欠压。通电测量变频器【空载】,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平衡,母线电压是否正常,输入电源是否正常,如正常检查主回路接触器是否吸合。如吸合则进行下一步。接上电机线,带负载试机。
方法与步骤:排除法,先检查电源及电机 电线,在检查变频器,采用静态测量【不通电】,和动态测量【通电】,先空载 再轻载 然后重载测量变频器,确认故障部位,修理恢复变频器。
原则:先简单在复杂。

网友A:
这个,台达B系列变频器有时出现辅助电源电压不足(24V电源16.7V)报输出电流过大OC2,个人感到郁闷

楼主:
回复1,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我只是告诉大家一种方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电源电压低导致饱和压降检测电路的触发电平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