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为什么调?

楼主(2017-09-20):
今天在现场,为了测试电力猫,将图片上黄线前端带电调换相线,为了找同相线,结果漏保跳了,它问什么会跳?
漏保下口接现场控制箱,上口红绿线接一个插座,用于集线器,蓝线是N。

网友A:
线松动 电压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松动 电压不稳定
在上口操作,线肯定要松动,电压也肯定要变化
按漏保的工作原理,好像说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松动 电压不稳定
在上口操作,线肯定要松动,电压也肯定要变化
按漏保的工作原理,好像说不通。
漏电检测跳闸部分在电源频繁通断时电路可能会发生误动作信号,从而跳闸——上端带电连接瞬时这个肯定会产生电源频繁通断的

网友C:
碰到那个每月按一次了。

网友D:
说明你买的漏保质量还行,接触不良或电压不稳造成漏保误动作

网友E:
上端线松了引起电压变化这样会掉的

网友F:
没遇到这种情况,感觉楼主的漏保质量不好,电压不稳会造成漏保跳闸?貌似没这个功能吧。漏保就是产生漏电流才会跳闸。弱弱的问哈,跳的时候漏电指示弹出来没有?

网友G:
透明壳啊 第一次见

网友H:
可能是你紧线时震动导致脱扣的

网友I:
松动电压波动导致的误动作

网友J:
是不是不小心碰到了测试键

网友K:
能送的上去就OK,电的东西很多想不通的。别太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松动 电压不稳定
在上口操作,线肯定要松动,电压也肯定要变化
按漏保的工作原理,好像说不通。
漏电检测跳闸部分在电源频繁通断时电路可能会发生误动作信号,从而跳闸——上端带电连接瞬时这个肯定会产生电源频繁通断的
按你的说法,我们家里的漏保岂不是也要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你买的漏保质量还行,接触不良或电压不稳造成漏保误动作
我反而没这个漏保质量不好。
好像还没遇到过,家里漏保无缘无故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遇到这种情况,感觉楼主的漏保质量不好,电压不稳会造成漏保跳闸?貌似没这个功能吧。漏保就是产生漏电流才会跳闸。弱弱的问哈,跳的时候漏电指示弹出来没有?
哈哈。不按它和不上闸。下次想办法拍个3D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松动 电压不稳定
在上口操作,线肯定要松动,电压也肯定要变化
按漏保的工作原理,好像说不通。
漏电检测跳闸部分在电源频繁通断时电路可能会发生误动作信号,从而跳闸——上端带电连接瞬时这个肯定会产生电源频繁通断的
按你的说法,我们家里的漏保岂不是也要跳?
带电接线,这个导线与开关碰触此时肯定有几次通断直到你压住,看来你不适合做电气:简单问题度不会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你说问题简单,那就请说说什么道理,先上个图

图能看懂吧,为什么在进口有通断动作,漏电检测动作。
现实生活中,家里的漏保从来没有因为户外的来电通断而跳。
户外来电有多种原因会断电再来电
比如,物业检修,供电局断电,因负荷大而让楼层总开关跳,自家负荷大将进户前开关跳……凡此种种,漏保都没调过,怎么解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实在服你了!
正常上电基本就是一次性接通,带电接线因为手的抖动,在刚接触瞬间就会发生毫秒级别的抖动N多次!此时电路发生不正常的频繁通电断电,等效高频干扰,具体分析我实在没有太多时间跟你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