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用鼠标选中直线,会出现图中三个蓝点,然后拖动边上的蓝点就可以拉长直线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选中直线后,蓝点没有了,拉长不了直线。是不是按到了哪里导致设置出了问题,该怎么恢复呢。求教大神。

楼主: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的可以耶~

网友B:
可能是那个菜单栏里东西关闭要不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C:
点击工具栏——选项:

勾选显示夹点即可,还可定义颜色等

网友D:
没遇到过楼主的这种情况,你可以试试len命令拉长。

网友E:
捕捉全勾上试试看。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你的头像好可爱。

网友G(2017-11-15):
F8快捷键【直交】也不能拉直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