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如果我要修改系统块怎么办?这加密搞得好晕

网友A:
选清除PLC,勾选忘记密码

网友B:
输入密码不行吗?

楼主:
我知道密码,密码是我自己设定的。

网友C:
那你就去取消掉呀!我一般调试的时候都没有,等调好了在加个密。。。。

网友D:
这种一般就是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E(2018-01-06):
把系统块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