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0):
  QJ61BT11N手册中有一段解释不是很明白请教下各位,上图中3)是本地站2发送数据到主站和本地站1,首先这里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本地站2不是发送数据给主站1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发本地站2的数据也一同发送给本地站1?
 另外为什么我打红圈3)的那个地方会由本地站1发送RY00-RY1D到本地站2的RY00-RY1D?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呼叫版主

楼主(2017-11-16):
回复 楼主:
请问有人能说下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发表的一片文章可能把你的帖子压住了,没有看到,在这里向您说声不好意思,谢谢您对我们CC-Link的支持。

我明白您的问题了,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可以这样理解。
见图片和EXCEL表格

备注:三菱CC-Link模块的1个站占用32个输入和输出,4个字的读Rwr和写Rww
特别注意:上述传送方式就叫“令牌传送”,就像皇帝发送的命令,每个人都能接收到,只有皇帝可以修改命令。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好处就是其他CPU都可以领域这些数据,方便的进行编程和了解其他CPU控制设备的信息。

网友A: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