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1):
请问个位大神:有一流量计统计流量要在wicc中显示并要保留在线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个位大神:有一流量计统计流量要在wicc中显示并要保留在线数据

1、你需要将你的数据存放入诸如DB块这些内存中,并在WinCC中建立变量地址来连接这些内存。
2、你可以在WinCC中组态历史数据来保留这些数据,如果要显示的话,你可以通过历史趋势图表来显示它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在wicc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在wicc里

放在WinCC里?

那么请将程序架构画或者描诉出来,你的流量计如何接驳在你的电脑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写一段保留数据的程序段,能帮忙给个案例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写一段保留数据的程序段,能帮忙给个案例吗? 谢谢

不需要保留数据的程序段,只要采集的数据直接给WinCC就可以了,历史归档可以自动保留。

做案例的符合以下2个条件:
条件1:提供你的流量计型号以及相关资料,使用的PLC或者其他设备的相关资料。
条件2:就这个案例的价格3000元,虽然只是按5.6下鼠标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