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转速计算问题。

楼主(2017-09-21):
我想请教一下,我一直认为,这个齿轮转速只要1秒钟脉冲数*60秒除一圈的齿轮数,就是转多少圈了,这不就是转速吗?为什么还非得除t,再乘1000?这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我一直认为,这个齿轮转速只要1秒钟脉冲数*60秒除一圈的齿轮数,就是转多少圈了,这不就是转速吗?为什么还非得除t,再乘1000?这啥意思?
这张图来自于三菱FX2N编程手册中的SPD指令的介绍章节。
为啥要乘以1000,是因为SPD指令以MS作为单位,从MS到秒所以要乘以1000,此时单位为秒,而公式中最终的单位是转/分钟,因此还要乘以60。
D0/t 得到的值是每MS多少个脉冲,再除以n就得到了每MS多少转,然后乘以1000得到了每秒多少转,最后乘以60得到了每分钟多少转。
D0为t时间间隔得到的脉冲计数值,n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值。

网友B:
t为1微秒,D0为脉冲个数,n为齿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啧啧啧,我还没看您写的内容,我先回了,太谢谢!我去看了哈~!嘿嘿~!

网友C:
那个不是齿轮,是码盘,n是码孔,就是码盘上的孔!t是计时时间1000毫秒。其指令spd s1 s2 d。s1是脉冲输入口x0~x5,s2是计时时间,一般以1秒即1000毫秒为单位,所以在计算公式中后面乘以10的3次方是变为秒,就是1分钟的转速,其公式(60d/nt)*10的3次方最后结果的单位就是转数/每分钟。d是指令执行完成存储的脉冲个数!16位指令d占用3个点d0 d1 d2,分别存储的是脉冲个数 指令执行时的脉冲当前值 倒计时时间。32位占用6点,功能存储和16位一样!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大神级的人物,论坛里的所有技术问题你都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