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1):
这台机器突然输出的振动幅度变小,且不正常。频率飘移!检查发现:其中一只二管用万能表检测时,发现一K档测量正常,而用10K档测量时正反向电阻很近。换掉该二极管后,一切正常!
这个故障很容易被忽视!

网友A:
技术不错,看来元器件要仔细测量

网友B:
那个二极管?

网友C:
论坛里面有大师呀,

网友D:
没照片没真像,太抽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超声波机输出给换能器的(高频头)的二级管。(磁滞性的高频头)

网友B:
我公司也不少超声波在用,从输出变压器到换能器之间都没发现一个二极管,所以我希望楼主每次分享维修经验的同时,不要忘记一定给个牌子型号,和板子图片第发上来,电路原理图就不强求了,这样我等菜鸟除了吸收经验之外也好加深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看清吗?是D14这4 个二极管。这图是我手绘解剖的。

网友E:
这4个二极管是电源桥式整流,不是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4 个二极管不是供电电源,它是专门给磁滞式高频头配合使用的。图中的T2是一个场效应管功率放大器输出变压器。输出23至25KHZ信号。T1、D14、T24是为了配合磁滞式换能器谐振的。如果用的是压电式换能器,这些元件可以省去不用。图中T2和T1接线有误。下端是没有连接点的。该电路如果用压电式换能器,可以省去T1、D14、T24.但是,压电式换能器波形大,但线性没有磁滞换能器好。D14的二极管的性能直接影响超声波的质量!

网友F:
谢谢分享  很仔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些时候经验很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