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量减少电器接头

楼主(2017-09-21):
我车间的20多台超声波,一圈下来串20多个插座!都是用手拧的!由于虚,经常帽烟!让换粗线!但是很费工时!我想:那就是由于接线的接头太多引起的热,我让大家把头的胶布都剥开,用焊锡给焊好!再包上胶布!就再也没有发热过!

网友A:
按工艺插座的线头就是要上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不是插座里,是插座引出的线与主线连接处。每隔一米就是一个插座,以前全是用手拧上的。现在我把它们全焊好了。就理不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车间的20多台超声波,一圈下来串20多个插座!都是用手拧的!由于虚,经常帽烟!让换粗线!但是很费工时!我想:那就是由于接线的接头太多引起的热,我让大家把头的胶布都剥开,用焊锡给焊好!再包上胶布!就再也没有发热过!
                        一劳永逸

网友C:
处理得很不错,焊锡工艺要处理好,不然接触不良也发热。

网友D:
焊锡后电阻变小,也就不发热了。

网友E:
细节的东西做好可以减少很多问题的发生

网友F: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用较为可靠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G:
接触不好电阻大,当然发热。这是电的基本常识。

网友H:
把两根线用线鼻子压在一起

网友I:
但是插头插座在平时需要移动,检修时,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J:
大电流的接头一般要求铜套管压接,小的铜导线(大电流)采用缠绕后搪锡处理。也是规程里有的。

网友K:
软线头直接缠在一起很容易引起接触不良。

网友L:
正八经就是挂锡!!!

网友M:
线要是太细的话,接头地方也容易发热。

网友N:
其实不建议焊锡的
电力自动化反故中就有明确的规定
接线处不得焊锡,搪锡,只允许冷压接触
这是因为,在短路条件下,焊锡会融化,流动,喷射等
会扩大故障隐患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还不如焊的快呢,因为不是现场新活,是用了好长时间了。

楼主:
这个环境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在我入厂时就有先人电工布好线的,一直在用!就是从工作台下面靠里的地方布两条线,一米一个插座!桌面上是一米一个研磨机。下面的插座就是直接把插座的线拧在那布好的两根线上,全是手拧的然后包上胶布!用了许多年了!随着电器的老化和设备的增多。就发热了!因此我出的主意把每个插座全都用焊锡焊牢,就再也不热了。因为一米一个这样拧着接肯定会产生热,拧的再好也不行。用300W的烙铁焊好,就不再热了。

网友O:
用电功率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O:
每台200W,全并在公用电缆上。共20多台。

网友P:
这个方法不错   很有用啊

网友Q:
处理的蛮好的。

网友R:
这方法是不错的,可靠/稳定/安全

网友S:
说啥的都有,看情况挂不挂锡,看情况冷不冷压

网友T:
液压压线钳就可以搞定

楼主:
那还不如焊呢,因为不是新的施工。是抢救以前的。焊接的更快更牢靠!

网友U:
20多台公用一个电源,那就搞母线端子,一对一接线。串联虽然省线,但毕竟节点多,有一处断线后面的都一起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U:
这都是以前设计的,我还没进公司呢。看着200W一台不大,但架不住多呀!主线线径是够了。所以,焊上就没事了。

网友V:
那是,哪啊!

网友W:
北京那边电工室内施工都是必须要焊接的,朋友在那边

网友U:
回复 楼主:
说的是呀,重新布置太费劲了。但这种多级并联采用一个拱一个的接法弊多利少,过去,缺少专用的电气柜组件,现在电气柜内公共母线组件有现成的销售,母线长短是可以自己裁剪的,母线接线端子采用滑块紧固,任意调整端子的距离。用起来既漂亮又可靠。特别好用。

网友X:
接头多确实不是好事

网友Y:
接线里面包含着学问

网友Z(2017-10-25):
工作中发现问题用最简捷、实用可靠的方法解决了,这样不但减少了工作量,也节省了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