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fx2n的程序复制到fx3u。软原件设置不正确

楼主(2017-09-21):
还程序输入输出点的时候,变换是提示软原件设置不正确
指定了不能使用的软原件
变址修饰,位修饰的设置有误
特殊功能模块软原件,直接链接软原件的设置有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程序输入输出点的时候,变换是提示软原件设置不正确
指定了不能使用的软原件
变址修饰,位修饰的设置有误
特殊功能模块软原件,直接链接软原件的设置有误
32位的计数器你用16位的比较指令?

楼主:
比较指令怎么知道是16位还是32位啊,求详细告知,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指令怎么知道是16位还是32位啊,求详细告知,谢谢啦

网友B: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