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1):
各位师傅,我想在触摸屏上可以显示气缸输出的伸缩动作该怎样弄啊,比方说在屏上弄个活塞的图形,当气缸有伸缩动作时图形也做相应的动画,谢谢

网友A:
有一种动画叫位置。根据变量变化位置。

网友B:
如果比较懒得话就显示两个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用什么型号的硬件呢?

网友D:
人机基本上就是用一个变量的数值来指示图片的显示位置,可以做几个节点,每个点根据自己的需要的显示相应的图片,隐藏其他的图片。

网友E:
根据位置调用不同的画面。

网友F:
和开关不同状态图一样。

网友G:
这个你除了2个位置好决定(一般两侧有开关检测),中间跟踪位置那就需要模拟量位置数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菱FX1S,维纶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只显示伸出和缩回的状态就行了,不用显示中间的动态

楼主:
回复 网友H:
矢量图怎样连贯起来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该怎样和输出联系起来那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具体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该怎样和输出联系起来那
什么软件,什么硬件?
里面有个移动图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显示伸出和缩回的状态就行了,不用显示中间的动态
指示灯亮熄控制懂吧?不要中间状态就两个元件联锁显示嘛!!

网友C:
回复 网友I:
d0的值用计时值等。

网友I:
如果只是两个位置的话用指示灯就可以了,还不用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G:
直接做2个方形指示灯指示位置即可,指示灯就是气缸到位信号,何必如此麻烦

网友J:
做的好看 需要些时间了。

网友K:
画两个位图放进去,一个图式气缸伸出的,一个是气缸收回的,根据信号显示不同的位图

网友L(2017-11-19):
看别人的帖子,学习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