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1):
一.润滑油多  变频器启动困难,多启动几次或工频点动一下,再换变频器启动可顺利启动。
二.轴电流对电机轴承的影响,使轴承与电机轴接触面产生麻点,发生火花放电,又增加麻点的产生,使轴承发热,润滑油干枯,磨擦力增大,使变频器报过载或启动困难。
三.轴承损坏【天长地久】,时变频器报过载 过流 或启动困难。
判断轴承损坏的方法
   1.听声音【1】:咕噜声,缺油。 【2】:嘎吱声或声响不均时大时小,轴承内部损坏。
   2.摸 发热烫手,温度高

网友A:
轴承最怕横向松动,二是怕轴承外圆松动。

网友B:
电机轴承润滑油多  变频器也能启动困难?

楼主:
尤其是冬天或刚维修的电机,润滑油多了,启动比较困难。

网友C:
空调压缩机有转子预热功能,不知道通用的有没有

网友D:
轴承确实很容易坏

网友E:
润滑油多了,启动时可以把启动设定值提高试试

楼主:
有时得加热才行,有的得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