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1):
我这用两台smart和昆仑通态通讯,有俩压力变送器(电压型),每个压力变送器同时给两个plc信号。现在到货一个,接上试没问题。将其拆下来接到另一个位置(只拆下压力变送器,重新布线),通电后组态画面上两变送器都有示数且大小差距不大。今天也在查找问题,公司没有可靠地线,多处没接地,有一条压力变送器的线不是屏蔽线,我将后接回路的压力变送器的线接另一个24v电源,没变送器的显示0

网友A:
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组太画面差距不大,那就正常啊,不知道你在查什么

网友B:
要用隔离器

网友B:
有专用的1进2 出的

网友C:
楼主说得不清楚,但是有隔离器是一变二的,可以分开使用。

网友D:
1、你选电流输出的吧,电压输出的线路长了有压降
2、采用一入二出的信号转换器,隔离或非隔离看你要求了

楼主:
因为俩plc都有各自的开关电源供电,压力变送器采用单独的开关电源供电,三者零点不同导致零点漂移,拆掉俩开关电源用一个给俩plc供电后正常

网友E:
这个变送器独立电源且浮地,奇葩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啊,奇葩的领导说无论那个plc开都能用给他单独电源,

网友F:
一个传感器的变送器同时给两地?不好的应用。即便是有驱动能力也慎用。最好是只给一个PLC,两外一个有这个PLC输出去给。串联应用。

网友G:
用信号分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