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习惯与干扰

楼主(2017-09-21):
  有些人习惯把所有控制线捆绑在一起走线,以为这样美观漂亮,其实不好,这样的话很容易产生干扰,影响变频器运行。正确的布线要求是:
   一.模拟信号线与开关量信号线分开布线。
   二.弱信号线与强电信号线分开布线。
   三.模拟量 信号线与强电信号线分开布线。
   四.开关量信号线与强电信号线分开布线。
   五.所有信号线最好用屏蔽线。
   六.接线距离本着近且美观,不必追求美观漂亮而走很长的线,顺其自然最好。
附:接线五步法
   1.先左后右。
   2.先上后下。
   3.先强电,后弱电。
   4.先主回路,后辅助回路。
   5.先能耗器件后非能耗器件。

网友A:
这是老时候的布线方法吗 ?? 现在基本不这样。也有这样做的可能北京地区对工艺要求比较高,其他地区不敢说!

网友B:
这个,控制柜内部塑胶线槽内不用扎带的,但是现在布线一起上

网友C:
不是很认同第五点,土豪除外

网友D:
能做到尽量做到,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
空间就那么大,想多加几根线槽都加不进去。

网友E:
这都是理想状态

网友F:
用线槽,会一股脑的全放进去

网友G:
点赞楼主的思路。布线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EMC准则的执行水平。如果是装柜子的和系统调试的人是分开的,不是统一的,那柜内的布线原则很难说是认真执行EMC标准去做,而外观会是第一位的。如果装柜子与调试都是一套人马,你看看会是什么样的呢?一定是严格或尽可能严格按照楼主的那些条条去做。因为,这么做对后面调试是非常有利的。对将来系统运行的可靠性,通讯的可靠性,都是保证。这也是系统可靠性基础的工作。

为什么点赞楼主的发言?因为现在的电气控制系统,很少有纯强电的电器柜,许多的中小功率系统,强电,弱电,智能控制都是安装于其中的。所以元器件的摆放位置,电缆线的布置与链接,都要求严格规范。否则,电磁环境就很复杂了。互相影响和干扰,这可是个很深的坑。

网友H:
控制柜内元器件那么多,强弱电分开好做,如果强、弱电、模拟量、开关量都分开,怎么分啊,就那么点空间

网友I:
通讯线和强电最好不要平行,或者做好屏蔽

楼主:
习惯成自然,尽最大可能,不糊弄。

网友J:
捆在一起是图省事
你的是比较完美的做法!

网友G:
哈哈,这么多元件都放在一个空间里,怎么摆呀?分得开吗?

这个可以学习,看看专业的电气控制系统是怎么布局的。

第一,在空间布局上,就要设计好强电和弱电的走线通道;

第二,强电和弱电平行布局的间距要考虑大于300mm;

第三,控制信号电缆线柜内双绞,柜外屏蔽安装布置。

其实再多了也是抄袭EMC安装布线准则。这里不再赘述。

有关EMC问题,信不信由你。这里都是一个自觉自愿的执行问题。

网友K:
这个确实很重要  要仔细搞好

网友L:
干扰问题是很麻烦啊

网友M:
理论和实际差别很大。

网友N:
布线有时候,很奇妙的。和频率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