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2):
7.5JW的普照传变频器,上电发出(秋秋)的声音,经过检查,没发现元件问题,换了开关变压器故障腓除。

网友A:
看来楼主经验丰富呀,一般很少坏变压器的。

楼主:
是的很少见,我一般也不修板子,只是有时间了看透了,有现成的坏驱动板就拆,但是很麻烦的。

网友B:
楼主,你在经验中丰富的。

网友C:
奇怪哦,有这样的声音一般电源已经起震工作了,你那个竟然是坏变压器,赶紧去买彩票,不好说就中了大奖

网友D(2017-10-28):
请教一下,刚接手一台台达的机器,上电无显示,拆开检查发现次级5v无输出,其他输出正常,2844正常,难道也是变压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查一下弃电电阻有没有坏,再测测开关变压器初级,一般都是初级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断路,而是匝间短路。

网友D:
我发现次级每个匝间都是导通的,是不是坏了?

网友E:
5伏整流看一下,一般5伏不是单独的,一般与15伏一组线圈,可以检查一下15伏正常不正常。

上次修一台伟创7.5千瓦变频器,有-15伏,没有5伏和+15伏,原来拆开看15伏整流管烧坏,测负载无短路,换上以后不行,查了很多东西,最后发现15伏电容正负极电路板之间炭化,由于胶多换电容时没发现。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很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就是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伏整流看一下,一般5伏不是单独的,一般与15伏一组线圈,可以检查一下15伏正常不正常。
上次修一台伟创7.5千瓦变频器,有-15伏,没有5伏和+15伏,原来拆开看15伏整流管烧坏,测负载无短路,换上以后不行,查了很多东西,最后发现15伏电容正负极电路板之间炭化,由于胶多换电容时没发现。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该换的都换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