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2):
最近遇到一台110KW德力西的变频器,不带电机启动过一会就报FLT故障,单独测IGBT也没有发现问题,单独测驱动板,六路驱动波形也基本一样,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帮忙给分析一下呗!

网友A:
是不是检测到无负载而保护停机,

网友B:
可能性有:模块故障、变频器外部引起的故障。电机线圈,绝缘。电机出口线等。IGBT也要检查六路信号控制端是否能工作,不一定是IGBT击穿!细细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