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2):
接触器没吸合热继常开接通,复位热继也没效果,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网友A:
应该是热继触点粘上了吧?或工艺不良造成的。

网友B:
继电器动作后双金属片没有复位,应该已经因为高温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动作后双金属片没有复位,应该已经因为高温坏掉了

在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热继主回路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C:
热继电器坏了,主接触点和辅助接触点没啥关系……

网友D:
应当是有故障了;允许的话,可以拆开查看其原因。
不知常闭触点如何。

网友E:
应该是热继电器自身的问题与接触器无关。

网友F:
接触器和热继电器2个器件。热继电器触点当和接触器无关。只是热继电器故障了。

网友G:
换一个试试

网友H:
热继电器跳了之后要等一会,才能复位。

网友I:
热继电器有热惯性,一般动作以后需要5-15分钟才能自动复位(整定在自动复位模式)。

网友J:
机械触点的,这个不难解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热继电器跳了之后要等一会,才能复位。

应该是这样,当时没有注意等一段时间。

网友K:
质量问题内部金属弹片又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热继电器有热惯性,一般动作以后需要5-15分钟才能自动复位(整定在自动复位模式)。
确实如此

网友M:
1.热继电器温度太高双金属片暂时无法复位
2.双金属片粘连  损坏

网友N:
为什么保护了??

网友A:
换掉,也不麻烦。

网友O:
热继的质量问题。

网友P:
如果热继电器温度不高,还这样就坏了

网友Q:
热继一般都是用常闭触点,它的通断与热继通过的电流有关,与接触器无关。

网友R:
过载动作后要等冷了才会复位,如果冷后还不能复位就说明热继电器自身故障,更换新的为好。

网友S:
你的常开点接的是故障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