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开路集电极脉冲接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7-09-22):
请教一下,图中脉冲口电阻R的位置移到箭头所指的地方,是不是算同个回路,限流效果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不可以,这样容易丢脉冲。

网友B:
这电路害人.什么教科书?
你那样接,就烧三极管了.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限流电阻R1接在上下效果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伺服手册的图,为什么会烧呢

网友C:
图4-8的方式感觉信号流不通,VC经过内部NPN再经过R已经到地了,另一路VC经过伺服器的二极管到地了,这不是没有受控吗,图4-7的方式接线也不对,3楼的图还是对的,但是电阻的位置 的话一直是照说明书的要求接的,感觉保险些,从电路分析的话,是限流一样,但是,电阻本身的压降,在前面和在后面,对伺服器有没有影响就不晓得了。

网友B:
你第二个图上下都可以。都在回路中。
4.7你自己按你的,画一下看。
4.7和4.8两个图,都不地道。而且很可能反相了。

网友D:
不用电阻也行

网友E:
你的那个驱动器输入,如果是光耦的,你的想法没问题,串的电阻保证流过光耦5-20mA以内都行,如果是是高频的,电阻最好大点,导通的电流5mA应该就够用了。

网友F:
5V不接电阻,12/24V要接电阻。

网友E:
回复 楼主:
要按照说明书推荐的接线图去接集电极开路的外部电阻。从原理上,你的红圈部分接线也行。但谁知道他们内部的实际电路呢,给出的仅仅是示意图而已。

网友G:
搞简单点:你PLC输出是Y几就先串个电阻,然后再接到伺服或步进驱动器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