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回原点ZRN怎么使用,为什么每次回原点位置不一样呢。我是三菱初学者,求大哥们指点

楼主(2017-09-22):
一起讨论,快乐成长。

网友A:
就是近点狗位置的下降沿停止,你停的不是这位置?

网友B:
看楼主的图片好像是用的磁性开关做的原点位置,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的都是用的DOG块加光电开关,楼主如果不方便改的话看试着引入零点信号会不会强点

网友B:
zrn指令,第一个数表示的原点回归速度,第二个表示爬行速度,第三个表示近点信号,第四个表示脉冲输出口,在指令执行时以第一个数的原点回归速度向原点移动,近点开关动作由OFF变为ON时,减到爬行速度,继续移动,当近点信号由ON变为OFF时,停止你的爬行速度是不是太快了。冲过了。

网友C:
加上伺服z脉冲信号。

网友D:
这种开关就不行,每次检测接通时间都不一样,都不如行程开关有准。

网友E:
请使用光电开关,位置更加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