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2):
威纶通触摸屏添加好的图库,把软件关掉后,在重新打开软件为什么添加的图库就没了。
是不是威纶通的图库添加只针对当前打开的工程项目,在开新工程的时又需要重新添加?
我以为是可以一次添加,永久使用,求指点,很是纠结。
不要在最能吃苦的时候选择安逸

网友A:
这个EBP实在有点讨厌:我的笔记本安装都是好的,就是下载出错:而且做的U盘文件也是如此,换一台台式电脑就正常,而且EB8000也是正常,但是很多触摸屏需要EBP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纠结是不是每次都要添加图库,有的图库我可能经常用到,每次添加不是很费事

网友B:
每个工程用到的图库不一样,当然需要重新添加,不然加一堆不用的东西进去也影响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是添加进去了就每次打开软件都有的呢。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一个样板将自己常用图库添加进去保存,每次新建工程项目时调出后另存就可以了。

网友D:
同感,我还以为软件安装的有问题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