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2):
工种中遇到英威能的变频器,不知如何调试,型号好像属于轻型的,这种变频器以前都没用过

网友A:
可以去官网下载手册看看。

网友B(2018-02-02):
一般是控制方式 加减速时间,转矩提升,停车方式这几部分参数需要根据现场情况进行凋整。加减速时间 转矩提升根据电动机的负载特性灵活调整,惯性负载加减速时间要长,恒转矩负载加减速时间可适当减短而且转矩提升要根据负载大小适当调整,有制动要求的加减速时间根据工艺调整。启动频率也是个重要参数,要根据不同负载调整,比如风机水泵等平方率负载,启动频率可小一点,要采用降转矩曲线,而罗茨风机启动频率就要大一点【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启动频率也要小一点,加减速时间有些工艺要短一点。球磨机启动频率要小一点,加速时间不能太长,一般要小一点【根据现场情况】减速时间可长一点,转矩提升要适当【可试着调】,总之一切要根据现场与实际情况调试。调试多了就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