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3):
西门子MAG 6000电磁流量计除了修正系数可调动流量值大小。还有什么方法可把流量值调小!及去除修正系数权限

网友A:
一般都是修改仪表系数,别的很少。

楼主:
可是有权限,修改值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

网友B:
调大不清楚,调小太容易了,这边以前常做,后面装监控了。
把流量计断电一段时间。

楼主:
谁知道权限密码上或跳过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