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3):
程序分为三个子程序,动作完全没问题,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A:
我还用的GX886,挺好用的,GXW2好像不适合三菱数控系统。

网友B:
看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楼主:
如果有用请帮忙顶下,

网友C(2017-10-28):
理解还是太浅,给你一个我13年的程序看看吧,不是说我怎么样,这个程序非常综合。能看懂基本PLC部分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其它人也可以看看,互相讨论。

网友D:
如图所示,X17为启动,这个程序除去回原点部分,在自动送料时,装上产品,Y4气缸夹住工件,X2检测到信号,M1伺服电机向前运行一段距离(D23 D24在屏上设定速度与脉冲个数),到位后,Y5气缸压住工件,X4为下压气缸检测到位,然后气缸Y6带动电机旋转的锯片上升至X5传感器点亮后,Y6气缸带动电机下降,Y6下降检测灯亮时,Y5气缸上升到X3灯亮后,伺服电机M1又往前行一段距离(D23 D24在屏上设定速度与脉冲个数),到位后,Y5气缸压住工件,X4为下压气缸检测到位,然后气缸Y6带动电机旋转的锯片上升至X5传感器点亮后,Y6气缸带动电机下降,Y6下降检测灯亮时,Y5气缸上升到X3灯亮后,伺服电机M1又往前行一段距离(D23 D24在屏上设定速度与脉冲个数)…………一直循环直到产品切完,请问这个程序可以这样编 吗?楼主,帮我看看,谢谢啦!

网友E(2018-10-28):
特人特让他热特特特

网友F(2019-09-20):
必须支持楼主,楼主的思路很好

网友G(2020-02-22):
回复 网友C:
格式错误,打不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