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PACE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7-09-23):
第一次用PEO-FACE的屏,用的是GP-PRO EX4.06的版本,在触摸屏机型选择的时候没有GP-4402WW,只有GP-4401WW,我选择GP-4401WW后,电脑链接触摸屏不成功,显示我驱动有问题,不知道是我驱动有问题还是选择的机型不对···风哥有没有USB的驱动,传上来我试试。用驱动大师自己装驱动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A:
更新后在PRO-FACE的OP文件夹里找到YT、GT两个文件并安装,就会有4402的型号了

网友B:
不知道在什么型号的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普洛菲斯的屏GP-4402

网友C:
型号不对。

看1楼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