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改变频率,脉冲数量没变化

楼主(2017-09-23):
一个6560驱动带一个42步进电机,在程序里设置D0 D2作为频率和脉冲数量,可是我在触摸屏里数值框里不管修改频率或者脉冲数量电机转速,圈数都没变化是哪里原因哪,如图

网友A:
无论是步进还是伺服脉冲输出必须是晶体管输出型PLC,如三菱plc都是要带MT的才行

网友B:
呵呵;把PLC给的信号停了,看还有没有转;
有些步进有自检测功能;

网友C:
什么PLC,用的什么指令,怎么操作指令的这些要介绍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正常情况下改变它的输出频率它的转速就该有变化,改变它的脉冲数量它转的圈数也应该不同的,我实验出的结果是只有通过细分才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