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3):
遇到了一个普传用的是a330j的驱动,以前没见过,在网上也查不到它的资料,电路和336的不一样,对这个有点不知从何下手了,希望咸老师能写一篇关于它的驱动维方法和屏蔽方法等维修经验给我们这些菜鸟学习一下。也请各位大师些多多帮忙指导下思路。谢谢

网友A:
想上传图片,居然不能成功。说说和316J的不同之处吧。
1、316J的1\2脚为信号输入端,为逻辑电平输入方式,高阻输入,0V/5V信号幅度;330J的5\6脚为输入端,和PC929一样,内部电路为发光二极管,约需10mA输入电流,输入电压幅度0V/1.2-1.5V左右。
2、316J的OC报警信号输出端为6脚,330J的OC报警信号输出脚为3脚。
就输入侧来说,316J有故障锁定和故障复位功能,330J则无。可见316J的智能程度略高于330J,330J的输入侧电路相对简化。
3、输出侧的供电端和脉冲输出端,略过不说。IGBT管压降检测信号输入脚同A316J一样,也为14\16脚。再细看,330J的输出侧引脚功能和引脚号是比较接近于316J的输出侧电路的。故障屏蔽方法是一样的,再强调一点:任何驱动电路,甚至如软体M57962的报警屏蔽方法都是一样的。从此点看,没有两样的驱动电路,只有一个检修方法。
某种程度上讲,A330J比A316J在检测上更为简便,屏蔽故障后,直接在5\6脚施加脉冲或适宜的直流信号,都可以检测11脚的电压、电流变化,得出判断。此信号可以是独立的,不必和输入侧供电地有联系和通路。而A316J,倘若在1\2施加信号时,须考虑该信号与输入侧供电地要形成回路,该信号才能生效。否则是无效的,这有时给独立检测驱动电路带来不便。

楼主:
谢谢咸老师的指点,还要多多学习才行

网友B:
豆丁百度都有,楼主怎么说没有呢

楼主:
可以给我发个连接吗,真的没找到关于a330的相关电路讲解,三楼的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搜ACPL-330J

网友C(2018-04-27):
故障信号如何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