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二极管

楼主(2017-09-23):
问下哪位知道:贴片二极管印字G3X3可用什么型号替代?

网友A:
是不是这个

贴片二极管 1PS79SB31 SOD523 丝印G3 肖特基 30V 200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替代的吗?

网友B:
随便一种都可以,封装一样就好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是快速的,是开关管,不能用普通的。这是用在特定电路里的二极管。所以替换的也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1PS79SB31   SOD523可以代替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我手上没有手册可查,只是要告诉你,原二极管如果是肖特基的,替换也要是。开关管置换开关管。电流电压功率等级适配即可。条件很宽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