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4xp 模拟量输入接一个4-20ma的变送器,求接线方法或接线图,大神指点谢谢,cpu模拟量接线端子见图

楼主(2017-09-23):
西门子CPU224xp 模拟量输入接一个4-20ma的变送器,求接线方法或接线图,大神指点谢谢,cpu模拟量接线端子见图

网友A:
并接一个电阻即可

网友B:
224xp自带的只能接收电压信号,还要接一个电流转电压的模块或者在224XP的输入端并一个电阻

网友C:
224Xp不支持电流方式只支持电压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并接多大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并接多大的电阻,接线图是这样吗?确认一下怕把plc烧坏,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下接线图,怕把plc烧坏,谢谢回复

网友D:
250欧姆4-20ma对应1-5v。欧姆定律自己可以算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好了,
转成0-10V是并接一个500欧姆的电阻,最好是精密电阻

网友E(2018-03-17):
回复 楼主:
500欧

网友F:
自己测试的话用一个100欧姆~500欧姆都行的啊!
我看你就是自己学习,因此不要计较太多——不就是模拟量与工程量换算比例修正罢了,正好你可以多试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