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3):
220vac端子里面的L1为何接R   L2接T

网友A:
有什么不对吗?仔细看下驱动器手册!

网友B:
随便取两相都可以啊,这个是伺服控制电源。

网友C:
打开外壳看一下不就明白了吗?主电源与控制电源是分开的。

网友D:
这个是单相电源,这样接没问题啊

网友E:
没用过这种伺服
中间的S不用?

网友F:
会不会是因为,进来的就是~220V电源,L1、L2也是~220V。

网友G:
电源,随便接就好。

网友H:
L1L2是控制电源,RST是动力电源

网友I:
这个就是控制电源和主电源都用一个电源进线。是呀,这好嘛?如果功率不大的小伺服,也罢了,功率稍大一点,控制电路的电源波形就会产生许多毛刺。干扰控制回路的可靠性。

伺服系统最好是主电源与控制电源采用隔离的。当然,成本上会发生费用问题。

网友J:
小功率的,主电源可以用单相AC220V,也可以用三相220V,辅助电源是单相220V;
这样大多情况下习惯单相时接R S,把T空出;

网友K:
这个柜子一看就不是正规人士接的,正规人士通常都是主电源与控制电源分开:因为要求严格的在发生严重事故(例如急停按钮按下、运行极限位动作)要求断开主电源,但是需要知道故障原因详细故障码所以需要控制电源维持不断电(大多数伺服驱动器都在重新上电清除故障),

网友L:
这样接可能是为了安全距离着想,离远点总比离近的好吧!

网友M:
学习中,把几位大师的回复都做了笔记记下来

网友N:
主电源和控制电源要分开吧。

网友O:
三菱有些接R、S,有些接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