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丢脉冲了头疼

楼主(2017-09-23):
之前开发的一台机,前面用的好好的,今天通话说位置跑偏了。
永宏PLC配国产伺服,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一般解决方法:
1.加磁环;
2.查脉冲屏蔽线的接地;
3.伺服参数调整;
4.换驱动。
这次把伺服厂家请过去,他们也没有能解决,头疼。

网友A:
这个我做的机械手,也是偶尔发生这种问题,这个没有规律,而且有时连续几十台都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在公司调试每个最低都是3000次循环动作,在公司没有一次问题

网友B:
可以尝试把0V接地试试看

网友C:
设备附近有干扰源?还是电源污染严重?应该有相应的检测手段吧?

网友D:
把负载电源和控制电源分开,线缆换双绞屏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继电器和电磁阀的电源确实应该和脉冲控制用的电源分开。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之前我这磨床出现过,在没发脉冲时电机自己会转,加磁环,接地,最后把0V接地后解决。

网友E:
干扰是最头疼的问题!

网友F:
第一,有可能存在干扰,第二,如果是使用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建议看看机械部分,机械部分的问题最简单但最容易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种现象一般与机械没有关系,如果一抛出这个观点又会造成矛盾了。

网友G:
有没有确定一下PLC发出去的脉冲数和伺服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数是不是一样的?再有就是伺服每次返回到一个固定点时当前的位置脉冲数是不是一样?假如PLC发出的脉冲数和伺服接收到的脉冲数不一致,指定是在指令路径上受到干扰了,电气回路要采取屏蔽,伺服驱动器要修正脉冲滤波类参数等手段。假如伺服收到的脉冲数是一致的而每次返回的位置值不一致,伺服在逐渐产生累计偏差,偏差数能控制在许可的范围内也行,如果逐渐偏大(+-),就要排查伺服编码器线是否受到干扰,电机有没有可靠接地,驱动器是不是有问题等。不行的话要对工作次数统计,定时做原点回归等手段。

网友H:
又是干扰 问题 ,头疼的问题。

网友A:
干扰是最常见的,主要还是电源不干净

网友I:
干扰确实无处不在,也没有仪表能测到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