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的DRVI求指导

楼主(2017-09-23):
使用FX5U的相对定位DDRVI指令,伺服居然一动不动,然后使用PLSY试了一下,机器运作正常。
研究了一下,感觉是不是这个加速时间不对,然后试着把时间改下到10,还是不行,并且加速时间也不能保持。
前辈们给点意见,到底哪里不对

网友A:
我也是最近采用FX5系列PLC,感觉你写程序不对劲,怎么不直接用DMOV,用DADD K0 ,那不是多余吗?还有M8029是执行完成指令,应该放在M100底下。电机不动作,看看是否其他程序里面有元件冲突

楼主:
这个dadd 我只想看看这几个寄存器的数据
fx5u 变化有点多 要摸索摸索
M8029确实放的不科学 谢谢提醒

楼主:
发现问题了,原来是伺服只能反正,不给方向信号的时候,运作正常,一旦给方向信号就是不动了。
PLSY没有给方向,所以能动
DRVI给个负方向,也能动
就是给个正方向,伺服一动不动
用的是台达B2,接线是这样的,就简单接了几根。
恢复默认值后,就是脉冲驱动,可就是给方向信号就不动
求思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检查台达伺服设置参数没有?以前用松下伺服,也是只能朝一个方向转,觉得程序跟接线对后,还要设定伺服参数!

网友B:
这个,伺服驱动是要求方向信号快于脉冲信号,这个只是时序问题;
M100动作时你的M110确认是断开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
接了一个35 动了

楼主:
接线图 上面少写了一些东西
我看了人家的视频 又接了一根线 才动起来
需要接一个脉冲指令的外加电源

网友C:
5U的Y0-1-2-3是脉冲口,运动指令也不对,是DDRVI K1000 K1000 K1 MXXX,如MXXX为M300,M300为轴运动完成标志M301为轴报错标志

网友D:
我觉得你仔细看下FX5U定位

网友E:
Y0.Y1可以这样用吗,我好奇

网友F(2017-10-25):
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一般在3000左右,而且偏置速度要改为500,和Y1要改为Y4.(Y0-Y3为脉冲信号,Y4-Y7为脉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