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气动阀,为什么三个管道 ?

楼主(2017-09-24):
这个是气动阀,为什么三个管道 ?一个进来,一个出口,还有一个干嘛 ?

网友A:
这是一个三通阀,不动作时1、2通,动作时1、3通。

网友B:
气动三通阀,还有一个还是出口,可以在二个出口间选择哪个出口通,二个出口永远有一个出口是通的。

网友C:
你再看看有没有第三个状态~全关闭

网友D:
我们有用2进1出的,进不同的东西。

网友E:
2楼师傅说得对,这是两位三通换向阀。

网友F:
三通阀,加上位置反馈可以控制开口大小,

网友G:
总而言之,总有一路和进气是通的。

楼主:
阀体上仅仅接了两个气管。
是不是应该就只有开关两个状态 ?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

网友H:
三通阀。你不上个阀门铭牌怎么知道是什么功能的。猜猜猜……

网友I:
这个我做净水系统,用这个东西很多:正常工作/排污;纯水/CELA水;正常工作/冲洗;
这些都是这种切换阀

网友J:
如果有气路图,则可以参考;或者如10楼所说,看阀上有无标识。

网友K:
这么说有点儿像继电器的触点了。

网友L:
这个不是三通阀吗?
90度切换改变输出通道!

网友M:
还有一个应该是回流管,不用的时候流回循环

网友N:
换不同循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