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4):
   一同事拿来一台损坏的电热水壶让修一下,故障是没有任何显示。拆外壳时有一件三角头自攻丝螺栓需专用工具方能拆掉,玻璃面板用胶粘在底座上,用热风枪加热后才拆了下来。
  经查一只10A带引脚保险与一只丝印为D5的肖特基二极管SR260(2A/60V)损坏。保险丝没有合适的,找了一个380V/10A的保险丝,用软线焊了引线代用;二极管也没有型号一样的,在备件盒中翻了半天才找到一只UF2004(2A/400V)的代用。更换两件损坏元件后通电试机,面板显示正常,烧水也正常,修理结束。

网友A:
搞工控的就是这么省钱,哈哈
几毛钱搞定了要花几百块买新壶的问题!

网友B:
知识积累变成了收货

网友C:
自己动手换换就好了,省钱了!

网友D:
这个,那种电磁炉也这么容易搞定吗??

网友E:
小家电的拥有量已比较大,时常有损坏者,有时间修修又可利用。

网友F:
不错不错 分分钟搞定

网友G:
楼主又省下不少钱啊

网友H:
动起手来,改变生活。

网友I:
看楼主文字,那来的二极管,保险,看图~此热水壶非彼热水壶。

网友J:
电磁炉也修过,IGBT断路,整流模块短路,把保险管炸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D:
电磁炉的直接换板,某宝上大把的现成维修包,30块的事情

网友L:
修好了,把钱省了。

网友M:
软线代替熔丝安全吗?
这个可要计算好线径熔断电流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K:
电磁炉的直接换板,某宝上大把的现成维修包,30块的事情
谢谢你的提醒,刚刚我在TAOBAO看了的确不少,以后试一下

网友N:
回复 网友M:
认真看文章还有插图,他并不是用软线代替保险丝,只是由于没有合适的保险管,然后用了一个380V/10A的保险管代替,由于和原来的安装尺寸、方式不一样,用软线引出原来保险丝安装的焊盘后和这个380V/10A的保险管接上了而已。

网友O:
经验分享,大家都可以尝试小家电的维修了,在没有时间去买新的情况下,最起码解决眼前的问题!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那种电磁炉也这么容易搞定吗??
   电磁炉也不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又省下不少钱啊
  呵呵!这是为朋友修的,价值虽然不大,但却减少了资源的浪费,再者说了,也是举手之劳。

网友P:
以后活会多起来

网友Q:
上次家里的空调板坏了查到应该是驱动芯片问题,无奈焊接技术太差,最后不得以重新买块板也去了100多块,好在换上去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楼主文字,那来的二极管,保险,看图~此热水壶非彼热水壶。
   请再仔细看看,就是此壶,没有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以后活会多起来
   以前我搞过家电维修,是业余爱好,自得其乐。

楼主:
引用 网友M:
软线代替熔丝安全吗?
这个可要计算好线径熔断电流哦!
  非常感谢14楼的师傅替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R:
楼主高人
我在家用的是那种简单的电水壶,修着用着,用了两年了。在网上买了两次配件,有八九个底座上的插头、插座。坏了,拿来换一个,又可以用几个月,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又省下不少钱啊
  呵呵!这是为朋友修的,价值虽然不大,但却减少了资源的浪费,再者说了,也是举手之劳。
这个,的确如此,减少垃圾

网友S:
修理了好多同事的电热水壶,有的都几次了,反正有人看你修,他自己的坏了也会找上你,还有其他家用小风扇,插座等等带给你修,烦,又不能收钱

网友T:
功德无量,哈哈。

网友U:
自己动手,不错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那种电磁炉也这么容易搞定吗??
人家说的是壶。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楼主文字,那来的二极管,保险,看图~此热水壶非彼热水壶。
   请再仔细看看,就是此壶,没有假的。
看仔细了才说的
你在对图确认,是壶还是炉?
能把壶的底图发上来最好

网友V:
引用 网友D:
这个,那种电磁炉也这么容易搞定吗??
这个不像电磁的,电热丝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楼主文字,那来的二极管,保险,看图~此热水壶非彼热水壶。
   请再仔细看看,就是此壶,没有假的。
看仔细了才说的
你在对图确认,是壶还是炉?
能把壶的底图发上来最好
   师傅是个很严谨的人,我把这全套称作电热水壶。我修的是下面的控制电路板,没有修上面的热水壶。

网友W: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I:
回复 楼主:
所以我说此热水壶非彼热水壶。
我手里现在有四个热水壶,都是温控坏了,还都不一样。
很恼火,扔了吧心痛,修吧,还不如买个新的(没贵几个钱)

网友X:
能修就修,发扬节减的好传统,又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何乐而不为,号召大家都这样做,

网友Y:
能够直接发现损坏的元件比较好弄,否则的话还不如去某宝买整套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Y:
能够直接发现损坏的元件比较好弄,否则的话还不如去某宝买整套的电路板。
    这个电路板比较简单,就是逐个排查也用不了几分钟。大部分电子产品的电源部分故障率比较高,我修的这台机子可能是受到瞬间电源电压升高的冲击,造成开关电源次级整流用的肖特基二极管击穿,从而使交流电源输入端的保险管烧断。我搞小家电修理一方面是个人的业余爱好,一方面也是帮助朋友,同时也减少了资源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