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的SMART V2.3软件打不开

楼主(2017-09-24):
打开软件显示如图。如何解决?

网友A:
系统问题比较麻烦了。

网友B:
V2.3系统之前在32位系统上安装后均出现这种结果,换了64位系统就好了

楼主:
现已搞定,就是在注册表里把西门子的项目全部删除。

网友C:
重新检查一下版本是否支持你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