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9-24):
测量一段约30mm长的压入压力最大值,用哪种方法比较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没有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B:
简单:把PLC每个工作循环扫描得到的压力模拟量值记录到PLC,然后在这个区间搜索最大值

楼主:
还得用到PLC加AD转换,成本有点高呀,我想知道有这样的显示仪表没有,直接接上压力传感器,就像称重一样,就知道这时的压力是多大。可以不?

网友A:
可将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接至数字显示仪。

楼主:
有这样的仪表吗,能判断出这段过程的最大值,然后给出一个信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数字显示仪表有上下限报警、上上限报警、下下限报警功能,但必须要有报警设定值。如果“这段过程的最大值”有个已知范围,是可以进行报警的,但如果是随机产生的,可能难实现报警。

网友C:
成品仪表的价格估计比用PLC加模拟量模块价格要高的多

网友D:
用称重传感器,栓式,S式,剪切梁式等等,都可以。后面的电路变送器或模块都是现成的,应变桥式检测传感器的专用端子模块。等等。

楼主:
再想想看,那种方式好,即能满足要求,又经济。

网友E:
传感器可选模拟量输出(当然PLC需AD模块)或通讯(可以是485/232/以太网,当然需要PLC支持这些通讯)

网友F:
压力值是连续变化的吧?

网友E:
开启测量之前将最大值清零---开始测量---测量值大于最大值就将最大值更新为测量值----循环直到测量结束

网友G:
仪表,plc都可以,看似楼主没钱,说下能出多少,也许某种方案可行。

网友D:
这种检测属于过程测试,要有一个时间段,在此时间内,一亿个单位扫描周期记录传感器的信号值,时间结束,通过比较电路对所有记录数据运算,确定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