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粗细选择

楼主(2017-09-24):
如果把QF2的进线并到QF1的两个端子上,那QF1的进线是不是要用粗的电缆(是否要考虑QF2的电流)

网友A:
QF1的进线是要用粗一点的电缆。

网友B:
太会过日子了吧?
直接选用qf1加qf2。

网友C:
线的粗细跟负载有关系,两个负载同时动作与交叉动作也不一样。

网友D:
负载有多大,需线径够。

网友E:
线要根据负载大小而决定进线大小。

网友F:
实际接线时一般都是从qf1上口引线到qf2,qf1上口线适当加粗。否则qf2要从上一级开关下口引线,有点费线,同时如还有qf3,qf4都从上一级下口引线,是很麻烦很麻烦的事。

网友G:
电流都走一个回路了当然要考虑!

网友H:
是要选大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实际接线时一般都是从qf1上口引线到qf2,qf1上口线适当加粗。否则qf2要从上一级开关下口引线,有点费线,同时如还有qf3,qf4都从上一级下口引线,是很麻烦很麻烦的事。
是的,要看情况而定的。

网友J:
根据实际负载而定

网友K:
是呀,我也是楼上的思路,两个负载上口用一个电源,要以实际使用的最大电流来计算电缆线截面。

网友L:
这是必须的

网友M:
负载多大功率的,一般配线都偏大。计算下用电负荷,也许不用加大线径,直接并上就行

网友N:
必须要考虑。

网友O:
同意4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