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能看懂吗

楼主(2017-09-24):
赐教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
真看不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C:
框框是什么?

网友D:
三相220V或者三相380V的三根火线,去拉动6个单相负载。

网友E:
要结合具体的场合、或者目的,才有可能知道是什么,是否合理、正确。
从图上只能看到连线情况。

网友F:
应当是采用三相电带动两线380v负载的,是不是少画了一条线。

网友G:
楼组,你确定你的图没有问题?

网友H:
方框是什么类型的断路器?

网友I:
这哪能猜出来呀

网友J:
这个虽然画的糊里糊涂,但是基本看得明白,我接线也是首先画图,除非特别简单的

网友K:
左零右火,呵呵。

网友L:
三相380的电源供二相380的设备。
不过如7楼所说,楼主少画了一根线。
如上图这样在方框上标注出ABC,也许更方便楼主接线画图。

网友M:
主题,,,下篇在哪里,结束了吗。

网友N:
楼主,我看见过变压器的电压相间监测的接线和这个很相似,下面的小方框是不是测电压的电压变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画的图跟你一样,但是现场接线的按照我拍的照片接的,我本来是想所有的端子接到变压器的三个端子上面,不知道他们这么并需不需要换粗线

网友O:
二相380V用电设备吧

网友L:
依据负载容量计算,判断是否需要换粗线。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看不懂电流的流向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的每一路空开是都是20A,分支的线都是4mm2的,按照照片上的接法需要换线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L: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将第一个空开至第二个空开的并线使用6MM2的,其余两个用4MM2的即可。

网友P:
楼主大哥在靠大家吗!好多加热设备都是那样接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能帮我画一下电流的流向吗 真心求赐教

网友Q:
没看明白,不明真相!

网友R:
又是这么一个拱一个的接线。可靠性差。楼主的担心实有必要。唉...。